这个电路不能工作才对????????

楼主(2008-01-20):
此电路中,场效应管栅极的电压只有0.2V.当拆下场效管时,此点的电压为0.9V。场效应管栅极的阻抗那么大为何此点电压这么低呢?真是奇怪。一般情况下,只有达到场效应栅极的开启电压它才能工作。此电路是如何来放大信号的呢?稳压二极管在此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因为你量的是平均电压,别说0.2V,就算是负压也很正常

自己去想想,想不通的话把场效应管拆掉在栅源极价格小电容仿真

网友B:
...

天线放大器大都工作在丙类

楼主:
.

请XWJ说明白一点行吗?场效管在路时,从L11处加信号时,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栅极的电压会只有0.2V.场效管为什么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简单

你用示波器看场效管栅极电压就明白了,峰值肯定大于MOS开启电压。
稳压管保护MOS管,防止栅极电压太大

网友D:
上面已经有人说得很清楚了

    丙类放大器

    还不明白的话,我们解释再多也没用,看书吧,《高频电路》的某个章节。

网友E:
不懂,请楼上各位大虾们详细解析

【场效应管栅极的电压只有0.2V.当拆下场效管时,此点的电压为0.9V。场效应管栅极的阻抗那么大为何此点电压这么低呢?】
按图上的参数,没输入信号时,电压应该是0.63V,楼主量的0.9V应该是无场效管而有信号输入时的值,因为稳压管的整流作用,使得电压升高了。但问题是加入场效管后,电压变成0.2V不理解,场效管吸收了电流?请楼上各位大虾详细解析。。。

网友E: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F:
大工业

gg

网友G:
搭車學習

mos G級應該是直流電壓了

2樓?

网友H:
是奇怪

Q5是场效应管?如果是BJT那就对了。如果是BJT,那就用不到ZD1了。

网友I: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J:
测量值和瞬时值是有差别的

网友K:
用示波器来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