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救急:

楼主(2008-01-20):
一个移动硬盘四个分区,3个正常,一个可一人到盘符,但是打不开,提示IO超时是怎么回事呀?
有碰到过的朋友吗?XP系统的!!

网友A:
比较麻烦了

一般来说,应该是该分区的引导区、根目录或文件分配表出了问题。非专业人员可以搞定,如数据重要就送去进行数据恢复,如不重要就格式化吧。

据说有一种叫效率源的软件对这种问题比较有效,不过对于外于来说,也不推荐使用。

网友B:
用“分区大师”的软件试试

分区信息表的数据坏了。

网友C: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先不要动这个分区,找一个磁盘救急软件可以全部读回来数据的。具体名字我忘记了。

网友E:
简单点

用WinHex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