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接法中,

楼主(2008-01-22):
如果abc三相各有50mA的漏电,那么零序互感器中的2次侧有没有电流输出呢?

网友A:
漏电是否流过互感器?

楼主:
当然要流过互感器,但是不从零线返回

网友B:
看abc三相加起来等不等于0?

看abc三相加起来等不等于0?

网友A:
问“xf.zhu”不从零线返回能到哪里去呢?

网友C:
回楼上 xuyaqi

那当然就是从地线返回了。

楼主:
6楼没搞明白漏电的意思

网友A:
从地线返回,实际还是回零线到变压器,

因为零线是和“大地”相连的。

网友C:
9楼不仅是没搞明白漏电的意思

连电流的概念也没搞明白。

网友A:
请10楼讲讲“漏电的意思”与“电流的概念”。

我认为根据可希霍夫电流定律流出节点多少电流,肯定会流入同量的电流。

网友C:
回楼上

克希荷夫定律没错,你的节点有问题。
工业用电,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用电设备的零线和地线也不接在一起。由相线到零线的电流是正常的工作电流,由相线到地线的电流不是正常的工作电流,是漏电。

网友A:
估计12楼没有配电站的工作经历,

你可观察一下配电变压器,看看零线是否和接大地的“线”连在一起,在配电站是和接地网连在一起的,这个接地网还得定期检查接地电阻,保证接地可靠。
把变压器看成一个节点,你流出变压器的“漏电”得有回变压器的路径吧,你考虑了吗。

网友C:
回楼上 xuyaqi

发电厂、500kV变电站的经历都有,别说小小的配电变压器了。

变压器接地点看成一个节点,有三条线:
1、地线。
2、零线。
3、变压器三相或单相绕组。
所以三线电流矢量和为零,即绕组中电流等于地线零线电流之和。绕组中电流有正常工作电流,还有漏电流,由零线返回的是正常工作电流,由地线返回的是漏电流。

网友A:
回到楼主的问题

我第一次问“漏电是否流过互感器”是让楼主考虑漏电是否经过零序互感器,是因为漏电有可能不经过零序互感器。
第二次问“不从零线返回能到哪里去呢”还是让楼主考虑漏电的通路,这个问题不清楚,他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我不应该是“没搞明白漏电的意思”和“连电流的概念也没搞明白”吧。

网友D:
零序互感器中的2次侧有没有电流输出

abc三相各有50mA的漏电, 取决于 最后 的三相电流 矢量。

零序电流 3I0 = Ia + Ib + Ic. 即便漏电,相电流增大或减小,仍有可能三相平衡, 让 3I0 = 0

网友E:
没有输出那是坏的

网友B:
这里都是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