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天早上总得重启几回,咋回事?

楼主(2008-01-22):
每天早上到公司,那台老机子总要重启个两三回,要不就黑屏,死机了.重启个几回之后就正常了.重启,关机重启都没事了.是硬盘,还是主板的毛病?要么是电源?

网友:
更换主板COM的电池。

。。。。。。

网友A:
先试试

硬件方面,机子拆开,拔抜查查,尤其内存,再安装上。
软件方面,一个系统用上半年,最多一年。就可以重新安装了。

网友B:
热稳定性问题

接触、电源及主板上DCDC的滤波电容老化都可能是问题的原因。

网友C:
問題太多了

网友D:
换个内存

我的计算机也出过这样的问题,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E:
大冷的天谁愿意起床干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