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发生震荡???

楼主(2008-01-23):
Master与Slave之间为LVDS接口,
现象如下:
Master先加电,然后Slave加电,二者之间的通信正常;
Slave断电(Master继续加电),但Master的LVDS的Receiver输出有100M的信号出现;
Slave再加电(Master继续加电),二者之间的通信恢复正常。

为什么Slave断电后,Master的LVDS的Receiver输出会有100M的输出信号?是不是Receiver发生了振荡?

楼主:
震荡信号

楼主:
我上传的图片都哪去了?

楼主:
删除错误图

网友A:
都是紅xx

楼主:
震荡的信号

网友B:
没有控制怎么会有输出那?

网友C:
猜测一下

Slave断电后,由于电缆连接没有断开,所以有等效的电阻/电容效应。
或许是Master的电容驱动能力比较弱?

网友D:
传输线上并接个电阻试一试

楼主:
可这是datasheet推荐的标准电路啊

设计上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关键是:

slave断电,和Master先加电而Slave不加电的状态是一样的啊

楼主:
哪位用过LVDS啊,帮个忙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