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1.布线是不是应该先布电源线呀?
2.布线的时候是走线整齐优先还是减少过孔优先?
  我布线总是很乱,我观察了别人的布线,很整齐的.但是有些线分明可以绕的(了不非常影响稳定性的前提下).我总是尽量绕,结果走线就显得很乱.

网友A:
解答

1、不一定;
2、尊重电气规则为先,整齐、减少过孔在某些情况下都是电气规则的要求,但有些情况下别的因素却更加主导,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差不多,但不是绝对

一般布线优先布模拟电路,电源是重之重,一般要做优先考虑,但不是绝对的。布线肯定要整齐,这样调试检测方便,而且只有整齐的布线,才可能布线短,过孔少。线太乱跟你布局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