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二手8xc196的好坏?

楼主(2008-01-24):
(无正文)

网友A:
专用工具太贵了

自己做个最小系统,运行一个小程序令各IO依次输出高低电平,再利用外置的另一MCU检测并输出至LED做指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编两个小程序和在万用板上搭个简易电路而已,1-2天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