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1-26):
  各位好:
      有谁知道线圈不是用导线一圈圈绕出来的、而是一个实体,象是整体压制出来的《粉末冶金?》。。。。。。是什么材料及工艺啊!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粉末冶金可能性很小

冲裁成型还有可能。

楼主:
请教

maychang 你好:
     冲裁成型可以的话是什么材料呢?它的电极如何焊接、A匝数怎么确定?
                                     谢谢哦

楼主:
沟通

 maychang你好:
       望能多多沟通。。。。。。

网友A:
什么材料?

只可能是银、铜、铝,别的金属或合金可能性极小。

楼主:
A/匝

 电极如何分布、匝间绝缘。。。。。。等等
                                       谢谢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用途的器件,有可能是不用线圈达到同样功能的器件。我就知道有用压电陶瓷做成的升压变压器,里面不用线圈。

楼主:
xuyaqi你好:

    哦  是电机里的定子。。。。。。有有关的资料吗?可以提供吗?
                                        谢谢!

网友C:
那个是绕出来的吧?

网友B:
laohe1000:

希望说明这个电机转子是线圈绕的吗?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功率有多大(或体积有多大)?什么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