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静态漂移大怎么办

楼主(2008-01-26):
我设置的静态是50mA,工作一段时间后,当散热器温度很高时,静态变成400mA,怎么解决,急!!

网友A:
差分是可以抵制温漂,但不能完全解决后级漂移的问题,

常规的晶体管音频功率放大器主要为输入级,电压放大级,电流放大级组成,

差分级IC的变化,最终造成的信号的放大,所以静态时,保证IC的稳定能够对整个系统静态稳定有好处,差分放大对温漂的抑制的有点也就体现出来了。然而事实上,对于后级电流放大的,差分级是无能为力的。在电压放大级和电流放大级的链接处有个电压偏置电路,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电路也很简单,一般是一只三极管,2只电阻(有时候会多一只可调电阻trimer),以及1只电容(有的是100N的,也有的是1uF or 10uF的),这样这个里的偏置电压为(1+R1/R2)*Vbe R1是三极管C,B之间接的电阻, R2是B E之间接的电阻,这样把该三极管放在功率管的散热器上,当温度升高,Vbe下降,偏置电压变小,偏置电流也相应降低。 估计楼主的偏置电路没有调好,或者偏置管没有用好。当然,也有人用热敏电阻来补偿的,效果也一样。

网友B:
原则是加更强的直流负反馈

楼主:
我射极用的是0.25欧的,现在是换补赏管就可以,但很麻烦

网友C:
差分输入不是可心抵制温漂的吗?

差分输入不是可心抵制温漂的吗?

网友D:
温度补偿

用单片机,或是单片机做温度补偿

网友E:
哈哈,学习游击队员的钻研精神~~~

网友F:
减小功率放大级的偏置电流,加大功率放大级的反馈系数。

重新分配前置输入级,电压放大级,功率放大级的放大系数。减小功率放大级的偏置电流,加大功率放大级的反馈系数,尽可能提高前置输入级的放大系数,试试看。

网友G:
呵呵,很正常,双极型三极管是负温度系数的,温度越高...

be结压降越低,同样偏置下电流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温度越高电流越大,电流越大温度就更高,补偿不好的话就很容易
功耗大增,温度升高,进入一种正的热/电反馈状态,使器件呈现负阻特性,发生了所谓的二次击穿.

网友H:
换个更好的管子

网友I:
射极电阻

每级放大管的射极串联尽可能大的电阻。

网友J:
差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