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运放的迷惑问题

楼主(2008-01-26):
在典型的三运放精密放大电路里面,
uo=(R2/R1)*((2R+R3)/R3)(ui2-ui1)
如果输入Ui2,Ui1分别为压力传感器的两输出端(惠登斯电桥),当(Ui2-Ui1)为负值时,那放大器A3的输出岂不是变为负值了么?A3会输出负信号么?
另外,如果集成运放输出放大的负值信号,那是什么意思?本人**放那么久了,一直也没搞明白如果输入是正信号,运放能输出反向负放大信号么?

网友A:
运放是可以输出负值的.

问题是零点取在什么电位上.
如果运放使用正负双电源,而且输入/输出信号都是对零电位为参考电位的,那么运放就有能力输出负值结果.

这样答,清楚了吗?

楼主:
re

这么说吧:
我不理解运放输出负值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经一个运放放大后,运放单电源供电,而且输入/输出信号都是对零电位为参考电位,那输出负值什么意思?我怎么理解?

网友B:
单电源供电,运放当然无法输出负值

要输出负值,运放必须是双电源供电。

楼主:
谢楼上二位!

明白了

楼主:
那反向放大器,要想放大出来反向信号

那反向放大器,要想放大出来反向信号,也必须得接负电源才可以实现么?

网友B:
是“反相放大器”,不是“反向放大器”

反相放大器不一定要负电源,有可能将同相输入端接到一个偏置电位上工作。这实际上是人为造一个零电位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