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换电路!

楼主(2008-01-27):
现有2个负载:一个是马达,一个是音乐IC.要求用三段式开关做2个负载的电源开关.请用分立元件设计一个切换电路.当把三段式开关置中间时,2个负载不工作,当置一边时,只有马达得电工作.当置另一边时马达和音乐IC同时得电工作.之前.我们用一个二极管来切换,但有一个缺点是,2种状态马达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A:
这得要看是什么3段开关了,种类可不少

要用术语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