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chunyang 及各位大牛:

楼主(2008-01-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推算出

对于问题1,x增量的方向决定了t1对a的角度变化方向,二者对应,角度随时间增加则x增加,反之减小。
对于问题2,必须知道角度或角度的变化量以及t在b上的分量保持不变或变化率已知时才能计算得知x的准确数值,因为b和c的夹角是120度,x在b上会有分量,x的引入自然就会使t的方向和大小均发生改变。

楼主:
假设:

假设在b 方向上有一个量等于100,在c向上有一个量等于100,这个通过三角公式容易推算出t1得知和方向t1=100,方向是180度。
反过来,
假设一:b=c=100,现在的t1=100,方向是180度,突然撤掉c=0,那么t1就变成t0了,怎么能推算出是因为c=0,也就是变小造成的。
假设二:b=c=100,现在的t1=100,方向是180度,突然撤掉b=0,那么t1就变成c了,怎么能推算出是因为b=0,也就是变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