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漏电检测问题:

楼主(2008-01-28):
通过零序互感器可以检测三相漏电的矢量和,还可以检测到矢量和的角度(相对于a相),可以检测到的量只有这些。假设其中的一相漏电发生变化,那么矢量和也跟着变化,能不能通过矢量和的变化,推算出是哪一相漏电发生的变化?(假设同一时刻,只有一相发生变化,另两相保持不变)

网友A:
可以,但楼主要先补补课

拿大学《电路》或《电工学》教材出来仔细看看,上大学的目的就在这,不见得当时一定要学会,但应该知道知识点的答案要到哪里去找,楼主最近提到的几个问题,对于搞电力技术的工程师而言必须精通,只要有心,根本不是难事。

楼主:
回2楼:变化值可以轻易求得,主要是想知道变化方向

假设现在有b和c两相漏电,值都是50mA,那么测量到的矢量和是50mA,方向是180度(相对于a),如果这时候撤掉c相的漏电,那么矢量和就是50mA,方向在b方向(相对于a 120度),通过纪录上次矢量和这次矢量和,还有矢量和变化的角度,再通过三角公式可以算出是因为有一相变化了50mA,这个比较容易求得,主要是怎么知道c相的减小?

网友B:
三相同时漏电,且漏电量一样,如何?

楼主:
回5楼:矢量和为0

网友C:
楼主为此事发了不止一帖,至少三帖了

在一帖里楼主说自己表达能力差,其实,只要把已知条件说完整就够了。这次重新发帖,楼主就没有说三个分量是否相差120度。有这个条件和没有这个条件的结果,IceAge 在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多谢楼上,原问题已基本搞懂了,可求值,方向无解

网友D:
《电工基础》

楼主在搞漏电检测,这上面发了很多帖子,《电工基础》是你的基础,你不可能通过网站支离破碎的信息建立《电工基础》的完整的系统知识,还是从复习《电工基础》这本教材开始吧,这反而会快点。

网友E:
是的,先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