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中英文资料对照疑点

楼主(2008-01-29):
最近闲来无事,看了看89S51的英文资料,发现了个疑点,不知道是不是我译错了,请大家讨论一下

英原文:The Power-down mode saves the RAM contents but freezes the oscillator, disabling all other chip functions until the next external interrupt or hardware reset.

汉原文:掉电方式保存 RAM 中的内容,但振荡器停止工作并禁止其它所有部件
工作直到下一个硬件复位

疑点:until the next external interrupt or hardware reset.
我认为该译为:直到下一个 外部中断或 硬件复位

这方面我也没用只不过,还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的翻译没问题啊,好像是原文漏掉了

网友B:
掉电方式,不能保存什么吧?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执行掉电模式前,先行保存RAM中的内容……

多几个字,读者也容易明白得多

网友C:
921理解错误,打PP!!!

网友D:
资料说得清清楚楚

saves不应理解为中文的“保存”,而应理解为“保持”,原文意思是说掉电模式下RAM的内容会保持而不会丢失,但是会冻结振荡器并禁止所有其它部件直到直到下一个外部中断或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