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线要粗一些

楼主(2008-01-29):
在PCB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要加强地线,这样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可是,为什么加强地线可提高抗干扰能力,加强电源线不行吗?

网友A:
电源线和地线都要加粗吧?

网友B:
现实中的地线是器件地到参考地之间串了个电阻

PCB的连线方式决定了这个电阻的大小,至于这个电阻的影响,应该不用再详述了吧。

楼主:
现实中的地线是器件地到参考地之间串了个电阻?

现实中的地线是器件地到参考地之间串了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否是PCB导线产生的呢?那么加强地线就是为了要减小这个电阻?从而使到各点地线电位为0?还是为了要使干扰电流尽快从地线流出?

网友C:
因为地线是各器件的参考电位

网友D:
同时也是回流的路径

网友E:
地线越粗,大地越平:)

网友A:
布线是一门学问啊~~~~~

网友C:
mm的泪水可以让大地平坦一些~

网友F:

因为地线电流是最大的,防止它被烧毁。

网友G:
两个都考虑的

电流和电位都要考虑的,还有你说的电源加粗,但地是回路,就像河流一样,你回路不好水怎么流

网友H:
学习了平坦一词

网友:
提高抗干扰就离不开地线

不搞明白这个,就别玩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