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阶越信号变成斜坡信号,要求是输出斜坡信号定最大斜

楼主(2008-01-31):
如果是定上升时间的话,加个比例积分可以搞定.定最大斜率应该怎么搞?

定上升时间:输出信号上升时间不随输入阶越信号幅值的变化而变化

定最大斜率:输出信号斜率不随输入阶越信号幅值的变化而变化,但上升时间会变

网友A:
上升时间定了,斜率不也定了?

我有点想不通

楼主:
回shalixi

输入的阶越的幅值不同

网友A:
电路定了,输入的阶越的幅值定了,上升时间和斜率也定了

楼主:
输入的阶越幅值怎么可能定了?

阶越幅值是我自己给定的,1V~10V都可以.难道阶越就是1V的?

电路定了,难道输入信号就定了?

网友A:
应该说:电路定了,输入的阶越的幅值定了,斜率也定了

楼主:
好好去看看控制理论吧

你随便搭个反比例电路,G=-1,反馈臂上加个C=470n,电阻选100K

你输入1V~10V阶越去试试,看斜率没变还是上升时间没变

网友A:
有错?一个积分电路

电路定了和输入的阶越的幅值定了,斜率也定了

楼主:
你按我7楼的方法去做就知道了

积分常数定了,定的是积分时间,不是斜率.

而且不能用纯积分来做斜坡

楼主:
积分电路只能达到右图的效果

网友A:
斜率=dv/dt是右边的图

楼主:
斜率=dv/dt

微分作用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不是积分

网友A:
用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来实现右图

楼主:
用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来实现右图?

有必要吗?能做到吗?

上升时间我要求是1S,不是1mS

右图是我用比例积分电路实现的

网友A:
提个思路

上面13楼的“右图”改为“左图”,你要的是左图,提个思路,具体没有考虑好的电路供交流。要求斜率=dv/dt=常量,要求流过电容上的电流=常量。电容和电阻都取大一点,可能行,要试。我做过60mS,10K,1UF的线性度很好的,还要设计同步自动放电电路。有点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