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推荐个传感器!急需!

楼主(2008-01-31):
我们需要一款:测绝对大气压力的传感器,模拟的,非集成的,范围0~15psi,各位大虾,给推荐个啊!!性价比高的!!

网友A:
霍尼威尔PPT 智能压力传感器及其应用(一)

PPT 系列 精密智能压力传感器是霍尼威尔公司生产的高品质压力传感器。可广泛用
于工业、航天、军事、医疗器械、大气环保检测及家电等领域。文中介绍了PPT 系列传感
器的特点、参数和引脚功能。最后介绍了PPT 系列精密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应用电路及设置
方法。
关键词:压力,智能传感器,检测,控制
根据半导体的硅阻效应,在硅膜片上施加压力将引起阻值的变化。这一点与应变片的100
倍,因此,它不会永久地伸展,而能在应力消失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作为压力传感膜片,
硅优于金属,因为硅在工作范围内有着特别好的弹性,通常只有硅片破裂才会停止正常工作。
作为压力传感器的专业设计生产,美国霍尼威尔公司生产的高品质PPT 智能压力传感器已
在工业、航天、军事、医疗器械、大气环保检测及家电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压力传感器的选型
在选用压力传感器时,应主要考虑其测量兼容性和影响压力传感器性能的误差因素。
1.1 测量兼容性
在进行压力传感器选择之前,应首先考虑材料、化学物质、浓度、温度、暴露时间、暴露形
式、故障准则和一般信息等方面的因素。同时还应考虑应用环境、
器件保护和在该区域的其它设备器件,以保证工作环境能够满足它的使用要求。
1.2 压力传感器性能的误差影响
对压力传感器性能误差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零点偏置;
零点温度漂移;
灵敏度偏移;
线性误差;
重复性误差。
表1 PPT 压力传感器的量程范围
PPT PPT-R
表压 0~1psi 至0~500psi 0~20psi 至0~2500psi
差压 -1~1psi 至-500~500psi 没有差压型
绝对压力 0~15psi 至0~500psi 0~20psi 至0~2500psi
2 PPT 系列智力压力传感器的特点
霍尼威尔分司的精密智能压力传感器有PPT 型和PPT-R 型两种系列,其中PPT 适用于干性
气体,而PPT-R 则带有不绣钢隔膜,适用于对腐蚀性介质的测量。PPT 系列传感器综合了
模式拟传感器的技术特点,可由用户自己决定是否使用和怎样使用智能功能。每个PPT 传
感器均可在全温区和全压略范围内对其数字输出和模拟输出进行精确定标。因此,它是一个
既非常精确又标准的模拟电压输出装置,也是一个完善的、具有地址的数字传感器,并可在
RS232 总线上许多传
感器一起联网使用。
PPT 传感器可以帮助
用户向数字测量系统
过渡,而不用增加新的
昂贵的硬件设备。该系
列传感器的内部结构
如图1 所示。
PPT 系列精密智能压力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可组态的传感器
PPT 传感器具有优异的重复性和稳定性;其压力信号可由单片机设置为数字输出模式,也可
以设置为模拟输出模式。这些特点使得PPT 传感器可作为一个高精度的标准模拟装置而不
需要连接数字通讯线路;作为一个用户可组态的模拟传感器,用户可通过RS232 总线给PPT
组态,然后在现场作为模拟抟 使用;而作为一个智能型且具有地址的数字输出传感器,它
可进行双向通讯。该压力传感器可单独工作,也可作为传感器网络上的一点。
标准的模拟压力传感器
在许多应用中,PPT 传感器可直接作为一个标准的模拟传感器。它只需加上5.5~30V 的电
压和压力源即可.由于其内部压力敏感器件的重复性非常好并可利用单片机进行数字补偿,因
而可获得很高的稳定性和精度.在-40~+85℃的温度范围内,PPT 传感器具有0.05%FS 的典
型精度。
用户可组态的模拟传感器
利用RS232 串口总线,用户可通过PC 发布指明令亚改变PPT 传感器的任何一个参数。所
有组态的变化均可存放在PPT 传感器内部的EEPROM 中,并可由用户可任意设计或取消。
同时要可以通过几条简单的指令来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对模拟输出进行修改,如进行最大和
最小模拟输出电压的调节以及压力量程的压缩等。
带有地址的智能传感器
在数字串口通讯模式下工作时,PPT 传感器具有更多的方法解决压力测量中的问题。但应注
意:由于压力信号首先需要经过数字化外理,所以数字输出模式的组态可能会影响到模拟输
出的模式。
压力单位可选择
除基本单位psi(每平英寸承受的压力)外,PPT 传感器具有12 种压力单位可供选择,其中
包括大气压、巴、厘米汞柱、英尺水柱、英尺汞柱、英寸水柱、kg/cm2u27627 毫巴、毫米
汞柱、Mpau31859 米汞柱等。另外,它还预认有一个用户自定义单位,因此,用户不必不
可为单位换算进行额外的浮点运算。Psi 和其它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下:
1psi=27.68 英寸水柱(在0℃)
1psi=51.714 毫米汞柱(在0℃)
1psi=27.73 英寸水柱(在20℃)
1psi=6.8946×10-2 巴
1psi=703.05 毫米水柱(在0℃)
1psi=6.8946×103 巴Pa
1psi=704.33 毫米水柱(在25℃)
采样速率可调
PPT 传感器可对每次测量的压力信号进行积分,积分时间可在8ms 至12s 之间选择。这样可
以提高数字控制系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
跟踪输入变化
有时用户需要在压力发生快速变化时使采样速率随之加速,因此,该PPT 可以设定2 倍加
速。用户可设置一个阀值,当压力在阀值范围内波动时,采样速率自动加速,当压力在一个
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年采样速率以恢复原样。
降低压力读数速率
当压力缓慢变化或者不变时,用户可以降低输出读数速率。这样PPT 传感器可以跳过255
个读数而使两次输出时间相隔51 分,这种功能称为空闲计数功能。PPT 传感器还可以设置
为只有在压力变化时(超过认定阀值)才输出或只有当上位机查询时才输出等其它工作模式。
PPT 通过RS232 总线联网
一台PC 机最多可挂接89 个PPT 传感器,每个PPT 传感器具有一个独立的地址。利用这种
网络模式,用户可以和一个传感器、一组传感器或网络上所有的传感器通讯。
外部控制模拟输出
PPT 传感器的模拟输出电压可由上位机通过RS232 串口控制,在这种模式下,PPT 传感器
通过数字口输出压力数据,同时,上位机也可以对PPT 压力传感器的D/A 输出以及与测量
压力无关的模拟、电压进行控制。
3 PPT 压力传感器的引脚及参数
PPT 系列精密智能型压力传感器的主要参数如下:
电源电压范围:5.5~30VDC;
量程:PPT 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如表1 所列;
温度输出精度在±0.5℃以内;
模拟输出电压范围:0~5V(用户可调节);
短路电流:最大10mA;
工作输出电流:最大0.5mA;
负载电阻:最小10kΩ;
数字输出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
数据格式: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奇偶校验:无奇偶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握手协议:不支持;
可接触的介质:
PPT 的P1 口(压力口)适用于所有玻璃、304 不绣钢、Sn/Ag 焊剂、环氧树脂、黄铜、硅
型O 型环的液体及气体。其管内径为0.6mm。而PPT 传感器的P2 口(参考口)则适用于
非常接触、不易燃、非腐蚀性气体。
PPT-R 的压力口与介质的接触面为316 不绣钢。
PPT 系列传感器的管脚排列如图2 所示,
其引脚定义如下:
脚1:RS-232 发送(TD);
脚2:RS-232 接收(RD);
脚3:机壳接地;
脚4:电源和信号公共地;
脚5:DC 电源输出;
脚6 模拟输出。
4 PPT 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应用
在具体使用时,对于模拟输出的PPT 传感器要求一点接地,这样可以减小噪声,也就是说,
测量模拟输出的仪器(如数字电压表)的参考地应该直接连接到PPT 的信号地。另外,电
源地也必须直接到PPT 传感器的信号地。
对于PPT 传感器的大多数测量参数和输出特性,用户都可以重新进行定义。下面就列举几
个如何定义模拟输出特性的例子。
4.1 输出模拟电压控制
PPT 传感器能够把高低电平门限值按50mV 的增量步长设置成0-5V 之间的任何一个值。使
用DB-9 或DB-25 针连接器可以把PPT 的三个管脚连接到计算机的并口上,其连接对应关
系和表2 所示。
表2 通讯线缆连接表
PPT 传感器 DB-9针连接器 DB-25 针连接器
1-TXD 传输信号 2-RXD 3-RXD

网友B:
估计很难找

网友A:
去这里看

霍尼韦尔 →
http://www.honeywell-sensor.com.cn/prodinfo/di_silicon_pressure/index.html
霍尼韦尔传感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83211149.pdf

硅压力传感器

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是一种小体积、低功耗、高可靠性产品。它们的特点在于不同环境条件下都具有高可重复性,高精确度和高可靠性。除此以外,传感器之间配合工作时还具有非常好的协调性,不需要额外的校正就可以进行替换。
压力传感器所包含的感应元件由4个压电电阻组成,它们埋藏在一个化学蚀刻而成的薄硅隔膜表面下。压力的变化使得隔膜产生形变,产生一个拉扯或扭曲力,这样电阻的值就随之发生改变,通过电路产生一个输出电信号。
我们提供3种测量类型的压力传感器-绝压、差压、表压(包括真空表压和双向压力)。这些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很宽,输出信号有放大的和不放大型。
我们生产的兼容小型硅压传感器,可以满足OEM传感器设计者的需要。具有工业标准封装、精密标刻、全信号调整的压敏电阻微结构压力传感器系列产品的工作范围是0.5英寸水柱到30 psi。我们的高效服务和完整的产品系列使您可以在举手之间便得到完美的传感器解决方案。
最佳使用环境:
需要高精度压力检测的应用。
典型应用:
医药设备:呼吸、透析和注射泵设备
HVAC、数据存储、气相色谱分析器
过程控制
工业机械
泵
机器人技术
野地仪器

楼主:
霍尼韦尔的很贵

霍尼韦尔的很贵,我不要那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