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89c51 串行口的问题!!!119

楼主(2008-01-31):
我想做个三排(每排四个)的数码管显示屏,带一组四个的BCD拨码开关,和十个按键按钮。其中拨码开关我选择了2个8位的移位寄存器74ls166并入串出给89c51,请问应该接在哪个管脚上?而其他的数码管我想用12个74HC164作串口驱动每个数码管,需要连接在RXD(p3.0)和TXD(p3.1)中。
请问,如果这样的话,拨码开关的数据连接在哪个管脚上比较合适呢?可以做到么?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无所谓哪个IO

任意都行。

楼主:
P0,P1,P2三个口不都是并行口么?

谢谢大侠
就是说P0,P1,P2三个口都可以作为串行数据输入输出口么?
那我在外面接一个24C02的EEPROM也可以是吧?

网友B:
并口也可以当作串口来使用

只不过要软件支持,即用软件在IO口上模拟一个串口出来
其实也可以接在RXD(p3.0)和TXD(p3.1)上,用其它IO口做片选线。

网友C:
拨码开关的数据连接在RXD(p3.0),74HC164用TXD(p3.1)

楼主:
都加在这两个串口上对外围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要不要加些上拉电阻之类的呢?

网友A: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中关于电气规范的部分

搞开发不能这样子,要注意正确的方法。

楼主:
哦,是的

谢谢指点!
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