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000Kh正旋波进行整流二极管选甚么型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01):
1n4148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

100mA以下的小电流用1N4148,1A可用1N5817肖特基管或RS2快速整流管。

网友C:
47uF未免太大了

楼主:
电流不大,这个半波整流电路,电容电阻选多大的合适呢?

电流不大,这个半波整流电路,电容电阻选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D:
检波二极管呀

网友C:
原则上

电阻电容的时间常数应该是输入信号周期的若干倍,一般至少3-5倍,但又不能大到对输入信号产生衰减。

楼主:
谢谢楼上

如果二极管前端加一个隔直流电容,多大合适呢,103的电容行吗?有讲究吗?

网友C:
不能简单地“二极管前端加一个隔直流电容”

与二极管串联电容,该电路不工作。
加隔直流电容后,必须使用并联检波电路。

网友E:
电路不工作?

加隔直流电容后,必须使用并联检波电路?
电阻电容的时间常数应该是输入信号周期的若干倍,一般至少3-5倍?--咋听起来这么象采样信号~~~~~

楼主:
并联检波电路是直接用二极管与电容并联吗?谁能给划一下

网友C:
回11楼

把你那个图中二极管与电容位置对调。

楼主:
太感谢了,下次上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