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信号峰峰值5V,1000khz正旋波 半波整流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2008-02-06):
那里要改一下啊?

楼主:
后面再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这样设计行吗?

指点一下

网友A:
电容用0.1uF足够了,用无感薄膜电容。
信号源内阻应该远小于10k欧姆。
为什么不说1MHz,非要说1000kHz?

楼主:
呵呵,中波工作,习惯khz,没在调频

谢谢楼上。这个电压跟随器行吗

网友A:
“这个电压跟随器行吗”

行当然是行,不过这个RC网络没有多大作用,因运放反相输入端并不消耗电流。

楼主:
马上去做哈,希望成功,要是失败了我们省经济频道就停播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负反馈可以直接连吗?

楼主:
en,是啊,这个rc网络和频率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