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书上的,好像画错了!

楼主(2008-02-10):
大家看看这个图,书上的,是用MC1496组成的乘法器,但脚位好像画错了!应如何接才正确?

图在http://www.cediy.com/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7777

网友A:
lz滴冬冬

MC1496乘法电路
如图所示为由MC1496构成的乘法电路。该电路当选取Rx=30kΩ,Ry=62kΩ,I1=0.5mA,K=1/10时,输出电压Vo为
Vo=VxVy/10
由于输出电流Io通过反相放大器倒相,所以Vx加在X-端,这是因为上式右端选取为正所决定的;如果右边选为负,则输入信号应加在X+端。为了防止寄生振荡,在Vx和Vy的输入端接有10pF和470Ω组成的串联网络。

楼主:
谢谢2楼把图贴上来。我不会

楼主:
很想用这个电路

在下现在想用这个电路,但对照资料上的引脚功能好像对不上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你写的是“MC1496”,图里是“MC14916”

你写的是“MC1496”,图里是“MC14916”,明显不是同一型号。如果不是这个错误,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A:
好象没有"MC14916"这个东东

网友B:
估计是故弄玄虚。

楼主:
6楼说得对,好像没有MC14916这个东东,好郁闷,为啥要故弄玄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电路啊?指点一下吧。

楼主:
只有自己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