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跑到哪里去了?

楼主(2008-02-12):
请教一下:一个信号的总能量是一定的,那么经过滤波器以后,它的能量会不会减少?如果减少了,那么减少的能量跑到哪里去了呢?
谢谢赐教!

网友A:
空间辐射和热量消耗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睡觉去了,呵呵

网友C:
带外能量被转换成热能

网友D:
理想的LC滤波是不消耗能量的。

网友C:
理想滤波器不消耗能量但会将带外能量“反射”回信号源

同样还是被转换成热能,即使理想信号源也同样。实际中,带外能量是在信号源和滤波器这两个环节中转换成热能的。

网友E:
分两种情况理解

    滤波器对阻带信号表现为低并联阻抗或高串联阻抗,阻抗由虚部分量和实部分量组成。
    实部分量好理解,就是电阻,电阻是直接消耗能量的。以前有人问磁珠为什么用欧姆来标注,因为磁珠是直接消耗能量的,而电感是不消耗能量的,所以磁珠不用电感量而是用电阻值来标注。
    虚部分量嘛,它本身不消耗能量,但阻带信号确实会减小,那能量哪里去了呢?高串联阻抗滤波器的情况,相当于在信号源上串联了一个元件,该元件对通带表现为低阻抗,阻带表现为高阻抗,就把阻带信号“档”在门外了,能量没有消失,只是进不来了。低并联阻抗滤波器的情况呢,阻带频率分量的信号在滤波器上形成很大的对地电流,而干扰源本身是有内阻的,能量就消耗在干扰源的内阻上。
    顺便提一句,设计滤波器时,务必弄清楚干扰源的特性,对低内阻的干扰源,应该使用高串联阻抗型的滤波器,否则使用低并联阻抗型滤波器,更常用的是两种滤波器的组合。

网友B:
djyos 说得好啊

不过,叙述中间说到“干扰源”是“无中生有”,呵呵,要被滤掉的“信号”不一定是来自干扰源,甚至不一定存在这样的“信号”----个人认为只是假定它存在而已……

网友E:
iC921眼睛真尖

习惯了把不需要的、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信号统统叫做干扰,是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