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隔离的串行扩展输出电路,大家看看光耦输出需不需要整

楼主(2008-02-13):
我的理解:根据595的时序,数据线和锁存线不加整形问题不大(即上升沿或下降沿振荡一下也无所谓),但是时钟线好像比较严格(多一个时钟数据就多移了一位嘛)。是否需要在SRCK处加一个74HC14?

最简洁的办法:有没有带施密特输入的595?要是有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啦!

网友A:
是否需要整形

取决于光耦与595的距离。

楼主:
光耦与595距离3cm,在同一个pcb上

 但问题不是距离吧,应该是导通时间问题;
  光耦的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都比较长,595的输入如果上升沿时间过程可能导致问题,一般TTL电路为0.5uS左右,而这个光耦的输入只有不到1mA,其输出上升沿可能高达100uS以上。

网友B:
都加上74HC14可靠些

楼主:
ls,数据和锁存信号加不加没有任何影响吧?

 另外这个输出的接法和数据手册不一样,自己总感觉乖乖的,也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B:
re:

“ls,数据和锁存信号加不加没有任何影响吧?”俺认为有影响,就像LZ在3楼讲的差几个数量级。另外6N139的接法好像有问题,是LZ自己设计的还是参考的?应按6N139的DATASHEET算一下初次级电流。

楼主:
呵呵,差数量级无所谓吧?

 比如锁存信号,大不了我执行一次锁存的时实际上由于振荡锁存了多次,但是每次锁存输入都相同,也不影响输出?

这个接法是我自己设计的,输入电流0.5-1mA,输出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C:
能干活也是勉强

光耦工作电流有点离谱

楼主:
呵呵,ls是指输入电流太小?能保证0.5mA就没问题了。

网友D:
c48,c49会不会大了点,595输入端可以加些小电容

网友E:
有带施密特的光藕

PC900V,爽死你。

网友F:
不用整形,但Rc要选择合适

楼主:
ls,上升沿100uS也没关系?

网友F:
你得用速度够块的光藕

低速光藕就是整形也不能用,占空比会畸变,你自行进行一下理论分析就该明白了。

楼主:
6n139

网友G:
我想楼主搞非标应用就是为了省电吧?既然如此,就得实验

楼主:
呵呵,是啊,感觉麻烦了点

 我想还是用ADUM1301得了,虽然功耗稍大点,但是方便可靠啊。

网友H:
要整形的话3个都要通过74HC14

不然时钟的跳变沿和数据可能对不上

把C45,C48,C49加在R91前面,不然影响光耦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