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莫名其妙”

楼主(2008-02-14):
快要上班,助大家好心情,天天快乐哦!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多指教。
在电学理论中,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种说法是“地”是等电位参考导体,我们可以把其电位看作是“零”,其它导体相对于地导体的电位差就称为该导体的对地电压。还有种种说法,模拟地、数字地、差模地及共模地等等。我认为在实际的系统中不可能有理想的地导体。实际的导体总是在各种能量场的作用下,其电势不可能为零。平衡传输线是所谓“对地平衡”的,例如双绞线。不平衡的传输线是所谓对“地不平衡”的传输线,例如同轴电缆。实际上它们都是双线传输形式,只不过是导线的结构不同罢了。相对的稳定,绝对的不稳定,“地导体”就是这样的吧。也就是说,地只是相对的概念而已。地具有势能参考点的性质,所以讨论电势问题(或电压问题)实质上是在讨论能量问题即能量转化的问题。我以为电路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能量的问题,电路中除了电压(电势)和电流(电荷的运动)以外,还有能量的辐射。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谁也说不清楚

感觉只能慢慢体会。

网友B:
地也不都是相对的吧

比如大地,应该算是绝对的吧,许多仪器设备需要外壳接地并且对地阻抗小于4欧姆,这时就不能接“零”

网友C:
这个世界可没有完全绝对的东西啊

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句话是“绝对的”,即:“活着且思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