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力学物理题,你认为应该选择什么?

楼主(2008-02-14):
枪挑铁滑车

古代有一个枪挑铁滑车的英雄,他力大无穷,敌人在上山的惟一通道的最陡处设置了许多非常笨重的铁滑车,攻山的战士很多牺牲于此,义愤填膺的这位英雄单枪匹马地冲了过来,当铁滑车轰隆隆地冲下来时,只见他把枪往车里一插,用力向上一跳,铁滑车便被他从头顶甩了过去,气急败坏的敌人把铁滑车一辆接一辆的连续放下来,都被他一一挑过去,眼看敌人的铁滑车就要放完了,他座下的马却趴了下去,活活的被压死了。请你估计马最有可能是哪个时刻开始趴下去( )

A. 枪与车刚接触时 B. 枪把车向上挑时
C. 车被举到头顶时 D. 车刚被甩出去时

网友A:
山很高时,是A;山不高时,是B,C和D也不是没有最大的可能。

山不高时,是B,C和D也不是没有最大的可能,象投掷铁饼、标枪和手榴弹,出手前的加速度也有可能是最大的。

网友B:
B

唯有B成立,3楼别忘了车的惯性

网友C:
罗嗦一大套

这位力士名高宠。故事出自《说岳》。有这出京剧《挑滑车》。

网友D:
选B

Ft=mv,B时刻动量变化最大,力也最大

网友A:
f=am

山很高时,枪与车刚接触时,v改变很大,a也很大,f=am必然很大。

网友B:
那就不是压死,是撞死

网友A:
谁也不知道,也许是吧。

网友B:
注意主贴的问题

他座下的马却趴了下去,活活的被压死了。

请你估计(应该用“推断”才对)马最有可能是哪个时刻开始趴下去( )

网友A:
让其他人发表高见吧

网友B:
只是说大力士太笨了

他死前的片断应该是: 铁滑车再一次地冲过来,大力士将枪插入车内,并用力向头顶上挑,在车离地后,马承受的力由向后改为向下,马因为劳累而来下不及调整自身的姿势,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压倒了,铁滑车在惯性作用下,在空中划过一条抛物线,落在了大力士的身上...

或许,大力士并不笨,习武之人最了解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完全可用巧力将车改道,掉到通道外去。如果真有其人其事,那一定是为了眩耀自已的力量...

楼主:
我认为是b

网友A:
两桃杀三士

高宠死在战场多少还算一个英雄,两桃杀三士的田疆、古治子等三人真正是莽夫一个。

网友E:
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施展这个计谋的就是著名的矮子晏子

网友F:
有趣

从力学角度看,我也选B。
C和D时刻,滑车都已经处于被控制轨道。A还没开始控制。而B是始控制点,车辆的冲力重力合力矩最大,此时还要承受大力士挑车的力矩。
我们常识知道物体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推动一个静止物体的用力量比反方向推动一个运动物体容易。

网友G:
好象应该是枪水平时力最大吧

不过力最大时不一定是马最可能趴下的时机。
因为马已经**了很久了,随时都可能趴下的。。。。这应该是与马的耐力和时间有关系。。。。

网友H:
同意1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