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图象传感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8-02-15):
最近需要用cmos图象传感器做一个摄像头之类的,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视频信号或者转成10位的数字信号,
用FPGA产生所需要的时序
如果我想直接输出复合视频信号到显示屏,应该如何加同步,消隐信号呢?
一般的电视信号是625行,50列,这个传感器是512*512的,也可以选择指定的行列数组成的窗口.
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东西,望不吝赐教

网友A:
OmniVision WWW.OVT.COM

  这个公司有好多现成的产品了。 单CMOS  ic 直接出复合视频信号,早有了。

楼主:
很多cmos传感器输出的都是有一定格式的视频信号,但我现在采用的这个输出的是模拟视频信号,所以还需要处理一下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

如何把cmos传感器产生的模拟视频信号变成pal制式的视频信号输出?
没有高手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