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开关电源,怎么才能输入把24V转变成+/-12V

楼主(2008-02-15):
功率不会超过150mA,先不考虑效率和散热问题.

负电源的功率只给运放供电

网友A:
TDA2030或者555

网友B:
把电容反个个

楼主:
boy4477,shalixi

boy4477,TDA2030是功率放大器,不是电源哦

shalixi ,"把电容反个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查旧帖子

或者在网上找:
单电源转换为双电源电路七例
 相关链接:http://file.21ic.com/offline/2004/2/1434063.htm

网友A:
直接转过来了看吧

单电源转换为双电源电路七例

    本文介绍几种单电源转换为双电源电路的例子,为电子爱好者排忧解难。
    图1是最简单转换电路。其缺点是R1、R2选择的阻值小时,电路自身消耗功率大:阻值较大时带负载能力又太弱。这种电路实用性不强。

    将图1中两个电阻换为两个大电容就成了图2所示的电路。这种电路功耗降为零,适用于正负电源的负载相等或近似相等的情况。

    图3电路是在图l基础上增加两个三极管,加强了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其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BG1和BG2的最大集电极电流ICM。通过反馈回路可使两路负载不相同时也能保持正负电源基本对称。例如由负载不等引起Ub下降时,由于Ua不变(R1,R2分压供给一恒定Ua),使BGl导通,BG2截止,使RL2流过一部分BGl的电流,进而导致Ub上升。当RL1、RL2相等时BG1、BG2均处于截止状态。R1和R2可取得较大。

    图4的电路又对图3电路进行了改进。增加的两个偏置二极管使二个三极管偏离了死区,加强了反馈作用,使得双电源有较好的对称性和稳定性。D1、D2也可用几十至几百欧的电阻代替。

    图5的电路比图4的电路有更好的对称性与稳定性。它用一个稳压管和一个三极管代换了图4中的R2,使反馈作用进一步加强。

    图6电路中,将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输出电流取决于运放的负载能力。如需较大的输出功率,可采用开环增益提高的功放集成块,例如TDA2030等。这种电路简单,但性能较前面电路都好。

    与前不同的是,图7电路具有升压能力,它能将Ec转换为±Ec。其原理是NE555,时基电路接成无稳态电路,它的3脚输出占空比为1:1,频率为20kHz的方波,高电平时给C4充电,使之端电压为Ecl低电平时电源Ec给C3充电,使之端电压亦为Ec。由于D1,D2使C3、C4两端只能充电而不能放电,所以将B点接地时就能得到±Ec的双电源。如果将B点悬空、C点接地,在A点就能得到2Ec的电压。本电路还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最大输出电流为50mA。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电路中的接地均相对于外电路而言,不要误接到电源负端上。

网友C:
电荷泵?

你问的问题不太清楚,
首先,如果24V想变成12V很简单,线性稳压就可以,
但是如果变成负压,除了开关电源就是用电荷泵。

不过按照你说给运放供电,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双电源运放接单电源的问题,
这是个最简单的问题。那样的话只需要模拟出来一个虚地来就可以了,
虚地电压设在1/2电源电压
但是这时候你的运放的电源只剩下正负12V了,没有24V了
如果系统里还有需要24V的负载,则不能再与运放共地了,需要做交流耦合
如果要求直流耦合,可做电平移位,或要求轨到轨运放,或其他办法
如果要求共地,或者其他条件,那似乎只能用电荷泵实现负压。

网友D:
呵呵,LS,电荷泵也是开关电源哦

网友E:
如果 24V 质量比较高

而且正电源电流确定大于负电源电流
一个 -12V 三端稳压器即可把单 24V 变换成 ±12V:输入接正 24V,公共端接地,输出为 24V 中点(也就是 ±12V 的地)

楼主:
先感谢boy4477,再回楼上各位

boy4477提供的电路中,外部输入信号的电源必须与24V电源隔离

赤铸,24V一般没有中点,要通用

quakegod,是电源转换,不是运放问题,运放必须双电源.

哪位能不能在提供下简单电荷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