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是不是会导致短路?

楼主(2008-02-17):
助焊剂是不是会导致短路?

楼主: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用助焊剂呢?

网友A:
助焊剂应该不会导致短路的

网友B:
没听说过

像常用的松香等,

网友C:
助焊剂基本都是么机酸性的

所以导电,曾见过用盐酸代替助焊剂。

网友D:
有些会有些不会,正规的产品出厂前都会把助焊剂清洗掉。

网友E:
如果短路,可能是有杂质了

以前好象遇到过,用放大镜怎么看都没问题,洗干净就不短路了,很奇怪。

网友F:
呵呵,当然得看是什么助焊剂了

不能一概而论啊

网友G:
中性的不会,酸性的会,还会烂掉铜箔

网友H:
楼上的对

网友I:
跟温度、电路板工作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J:
跟助焊剂的化学成分和电路特性有关

微信号电路、高频电路、高压电路比较敏感,不可用焊膏、焊油之类的酸性助焊剂,除非事后清洗妥当。

网友K:
用松香或免清洗助焊剂焊的板子确实可以不用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