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另类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8-02-18):
(无正文)

网友A:
先直接稳压再隔离输出?估计大功率的不能这么干。

网友B:
记号,明天再说

网友C:
7900,7902,电感5929,5931等组成一个换能器

7901,7903,变压器5904等组成另一个换能器,精妙之处就是7900,7902,5929,5931与桥式整流组合成换能器

网友D:
什么换能器啊? 不就是阻容降压后再隔离输出吗?

元件多,功率小,费力不讨好

既然反正要做变压器,还不如直接用RCC电路

网友E:
电子变压器

网友F:
确实另类

xwj 说得对,费力不讨好。

网友B:
这样搞是避免RCC的缺点,但是成本

不知道比不比用一个专用IC高,也许会低一点.
至少转换效率应该比RCC的高

网友G:
看不懂啊!!!

电阻3904,电容2905,三极管7900,二极管6902等,实在看不出是什么作用...至少转换效率应该比RCC的高???

至少转换效率应该比RCC的高?
三极管7902,稳压管6912等组成的前级并联稳压部份,在空载时发热严重,是影响电源效率的败笔...

网友D:
7902和7900构成正反馈,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但...

但没有续流电感,只能靠电容2907给后继电路供电,纹波大,功率很小

电路分几个部分:
1、阻容降压构成的高阻电源(近似恒流),不会发热,但功率因素极低;

2、带正反馈的并联稳压,由二极管6706防止电流倒灌,实际上是斩波模式,由于没有电感续流,负载能量只能靠电容2907给后继电路供电,纹波大,功率很小;

3、自己振荡电路加开关变压器隔离,工作在较低的电压下,但电路拓扑形式由问题,发射极输出,饱和压降大,效率比较低

4、次级倍压整流,也是只能小电流输出

总之:

元件多,功率小,
最主要的是可靠性低,一坏就会坏一大片,
严重的费力不讨好

网友G:
xwj你要恶心死我哦

电容2907那么大,还振得起来?

网友D:
振荡和2907 有什么关系???

由2905、3904确定啊

MD,什么鬼编号,真的烦死人了...

网友C:
续流电感是5929.5931,并兼有EMC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