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之我见

楼主(2008-02-18):
关于“地”
以下是鄙人对电路中“地”的一点理解,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难免请见谅。
仅供参考。
地可以是一个参考点,也可以是一个参考面。我认为电路中不存在“多地”。之所以指定多个地是为了分析问题方便而已。因为在一个系统中,当选定一点作为参考点后,其余各处的电压也就确定了。
参考点(地)的基本性质:电位恒等于零。其它各处相对于参考点的电位差称为“电压”。

楼主:
鄙人是一个无知的人

在科学的殿堂里,我永远都是仰观者。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
祝大家好运!

网友A:
祝楼主有一天从仰观成为俯视

网友B:
GND只是一个参考点而已

一个身高为H的人,如果以脚板为参考点,他的头顶高度就是H
如果以肚脐眼为参考点,他的头顶就是0.618H,脚底就是-1*(1-0.618)*H

网友C:
5lou

5  lou  gao  ren

网友D: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地有工作地、保护地、设备地等,工作地又分为模拟地、数字地。

严格地讲,这些地即可以是同一参考点,也可以不相同,甚至是完全隔离的。一般来说,模拟地和数字地只是由于考虑电流回路、地弹效应、或者传导辐射所引起的干扰而加以分割,在电位上可以是相同的。
设备地一般由设备的金属外框实现,它在远端应该和真正的大地相连。工作地可以和它隔离,也可以和它相连,也可以在上电前先通过1M欧姆的电阻把工作地和设备地相连,再在上电后让工作地和设备地直接相连(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样做是为什么?)设备地通常保护人体接触设备后不会被电击。
保护地通常直接接到真正的大地,其到地电阻有严格要求,比如用很粗的铜丝带埋入到土壤1米以下,周围1米范围内不能有其他接地线。保护地通常应用于雷击闪电的防护策略上。

地线的接法有星型、总线型和混合型。各个国家对地线的接法应用不同的规范要求,这称之为接地策略。

举几个地的例子:
1、电信交换机的电源是-48V系统,地线称之为return,是正极,-48V是负极,所以电话线上取得的电的(通常是通过桥整流得到)负极和通常PC机的负极绝对不相等
2、发电厂送出的市电有火线,零线,地线。家用设备中凡是用三个头的插座的它的地是和大地相连的;用两个头的插座的它的地和本地大地是不相连的。但是由于在发电厂端把零线和地线相连,所以这个地也可能通过几千公里和大地相连。
(比较饶口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