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08-02-18):
一个贴片,6只脚的,其中3,4脚悬空,芯片上印有G2 JL字样,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
贴片

封装是SO-6  大家帮忙想想,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philip的BGA271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3,4脚什么都没接,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哪为大虾t06的真正型号是什么?封装是SOT-23

网友A:
你的图怎么没有接地的?

IC的6个脚都没有接地?把图贴全一点看看难否猜出来

网友C:
应该是个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