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AT91SAM7S64工作了呢?

楼主(2008-02-18):
自己焊了块AT91SAM7S64的实验板,没烧写任何程序。测18。432的晶体无波形,vddcore为1。95V.怎么才知道AT91SAM7S64这块芯片正常工作了呢?

网友A:
首先本振需起振

楼主:
本振起振判断?

谢谢chunyang大侠!chunyang大侠指的本振是外部的主晶振?还是芯片内RC振荡器呢?通过测那个信号知道AT91SAM7S64已经正常工作了呢?

网友B:
裸机能工作吗?

楼主:
回4楼,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裸机是否工作了。

网友C:
个人见解

1 先量一量电源供电的电流是否正常,
2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3 看看系统复位后是使用内部振荡器 还是外部振荡器,如果是外部振荡器可以测量振荡器管教,如果是内部的就只能烧入程序或配置为外部振荡器后才可测量到
4 烧入一段简单的程序,如翻转某个或某些输出口,测量翻转波形

网友D:
烧写一个成功的程序

该程序,有直观显示,这样可以检查你的硬件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以经解决了!换了个12m的晶振能看到晶振比较大的波形。但用18。432的晶振就是看不到波形,不知什么原因?用这两个晶体都能在IAR里用WIGGLER仿真接口调试程序,证明AT91SAM7S64已经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