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和我师傅争了好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请高手进来

楼主(2008-02-18):
最近做一个LED显示屏的项目,LED是一个长128,宽16的模块。行驱动是两个3-8译码器。列驱动是16快HC595的级联。我想是很典型的LED驱动电路吧。

我们的软件是8个16*16的汉字一起输出,每次扫描一行,就是128位。我的意思是可以把128位全部打入16快HC595以后在一次输出,外表上面看就是8个字同时显现。我觉得很容易实现,只要在128个时钟周期以后给一个储存寄存器的时钟就行了,datasheet上面写的是RCK。

但是我师傅说这样不行,凡是用HC595就不能一次显示,只能8个字依次从左至右的显示,外观上看就是8个字排队进入LED一样。

最后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不知道我的描述清楚不,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当然不是,你说的对

串行输出之后,再一次性的锁存输出

网友B:
实际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你师傅把595当成164了吧.

网友D:
你是对的,不管什么内容,一次输出就得是一行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结合具体的硬件来看吧

其实两种显示方法都差不多。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

网友D:
既然是“列驱动是16快HC595的级联”,就只能是一次送一行(128

而与内容(几个字什么的)无关

网友E:
IT钟情年青人,轻信和自负都是不可取的。

换行输出前一定要关闭屏幕的哟!执行关显示,将128列同时输出,换行,开显示,逐行扫描16次就完成了全屏刷新操作。

网友F:
你說得對

   你師傅可能是以前用過74hc164,164就會出現和你是傅所說的情況一樣.595不一樣.它多一級緩衝.在數據打完后,可以一次性輸出.

网友G:
你们是要八个汉字同时显示,还是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