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空开可以接直流不,短路会不会跳?

楼主(2008-02-19):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触点,直流关断容量远小于交流关断容量。慎用!

楼主:
谢谢!能跳就好,接蓄电池的

网友B:
接点容量可参考继电器触点

网友C:
是否会跳,试试才知道。这个要看内部的原理

除了电流问题,还要注意电压是否合适。

楼主:
00终于出现了!

12V电压,蓄电池,短路跳就行

网友C:
问题是你所使用的空开在12V输入电压下是否会跳...

不同的空开可能内部结构不一样,驱动跳闸开关的原理也不一样。

网友D:
哪个磁力大些

同样的线圈,流过电流值相同的直流或交流,哪个产生的磁力大些?

网友E:
直流用最好用电子开关

同样的线圈,用直流当然磁力大,可别烧掉了。

网友F:
楼主打算用空气开关代替保险丝.

不过楼主忽略了两个重要参数:短路电流.允许短路时间.

没有这个参数,就定不了动作电流.如果短路电流只有1A,而空开动作电流是3A.那么短路也不会跳闸.
短路时间不清楚,一般的电热式保护可能无法奏效.电子式的也得看具体设定.设定不恰当,也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交流空开,过流线圈脱扣的最常见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忱!!

用2P的空开,犹如保险丝,诚如杨真人所言
大的12V蓄电池,很重的,短路电流应该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