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通信设备只有两根进线,无电源线吗?

楼主(2008-02-19):
按道理一般的通信设备至少四根进线,两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而一些通信设备,比如消防监测模块的进线只有两根,请问其具体原理是什么样的,另外它的通信方式是数字还是模拟,是怎么载波的?

网友A:
电流环、1线总线或用载波进行通讯都可以只用2根线

网友B:
参考一下电话线……

网友C:
电话是两根线

直流、声音、振铃、摘机挂机、ADSL全有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差分线吧!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