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实际应用中AD转换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最大负载为10kg时,全桥传感器具有2mV/V的额定满量程差动输出电压。如果传感器获得3v的激励电压,则满量程输出电压为:3V*2mV/V=6mV。1g的重量转换为电压形式等效为:6mV/10kg*1g=0.6uV。为了实现1g的测量精度,所用A/D的最小电压(记为LSB)应比上述电压小四倍,即0.6uV/4=0.15uV。原文在这里http://www.hificat.com/data/Article/embed/200801/4403.html
mcu自带16位AD

我就不不明白了“所用A/D的最小电压(记为LSB)应比上述电压小四倍”这个是怎么得到的??!盼解惑!

网友A:
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和测量分辨率是两个概念。
通常AD器件都有+/-1LSB以上的误差。要达到1g的测量精度,也就是+/-0.5g。至少需要1LSB=0.5g. 根据特定的AD器件,还需要舍弃更多的BIT,具体就要看用什么器件了。

网友B:
通常是把基准电压降低……

也可以把信号先放大

网友C:
如果没有误差,为了实现1g的测量精度,分辨率必须小于1g

如果没有所有误差,为了实现1g的测量精度,分辨率必须不大于1g,实际上是有误差的,在这个误差下,0.25g的分辨率可以保证实现1g的测量精度。如果测量误差小,分辨率可以大一些。0.25g的分辨率是由1g的测量精度和误差定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

楼主:
那这么说0.25g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那这么说0.25g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是具体计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