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失真度较大的问题

楼主(2008-02-20):
(无正文)

网友A:
加大1u电容,先看看AMP前的信号

楼主:
好像作用不大

好像作用不大,我试过加大后面的电容,低端的失真度有一定的改善,但频响又会很差

网友B:
是AMP电路设计的问题

估计在该点上存在临界自激。

网友C:
如果是耦合电容容量小的话,只会使输出幅度不够,而不会

失真是非线性引起的,如4楼所说。

楼主:
不好意思

刚才搞错了  不是失真度很大而是频率特性很差(高频和低频部分衰减都很大)
现在想要在低频部分衰减减小不知怎么办.

网友D:
Sigh!

楼主自己说的“400Hz左右”,现在怎么又说“高频和低频部分”了?
“高频和低频部分”,多高?多低?衰减速率?

网友B:
那可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啊!

频宽不足也是电路设计或元件选型问题,找本高保真功放方面的书看看吧。

楼主:
本人还是菜鸟,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设计委托方要求在400HZ附近的响应衰减不能太大 在高端40KHZ的衰减幅度对方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同国家,欣赏音乐时,对低音和高音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希望低音重一些好(像阿拉伯的一些国家),有的国家则喜欢高音越高越好(像美国).
 还是感谢各位大侠给予的指点.

网友D:
又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

高频低频响应是以400Hz或1000Hz为基准,“要求在400HZ附近的响应衰减不能太大”从何说起?
1000uF/4ohm,3db频率是40Hz,这是没有任何事情可考虑的数值。有什么“现在想要在低频部分衰减减小不知怎么办”?

网友C:
低频部分衰减大通常是因为耦合电容太小。

你首先用示波器看输入信号经过你的1uF耦合电容前后变化情况如何?经过最后的1000uF电容后变化情况又如何?
系统中还有没有其它例如 自举、旁路、反馈回路接地等电容?这类电容也会影响低频响应。

网友B:
楼主务必先看看书,否则只能瞎猫碰死耗子了

碰中的几率可不大,虽说现在高保真电路的设计参考多的是,但要保证品质并做到有的放矢,没有清楚的概念是不行的。

网友E:
用OCL或BTL电路

网友D:
awey 的主意不可行

估计楼主只知道现成的芯片,还不知道什么是自举,什么是OCL,什么是BTL。
所以还是 chunyang 那句:“楼主务必先看看书”实在。

网友F:
估计

楼主在大学只玩DSP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有关方面的书会多看的.这个放大IC就是BTL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