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RF牛人 27M无线遥控 可靠距离要到150米

楼主(2008-02-20):
   接到一个CASE,27M的遥控其距离需要做到150米,之前用433送样通过,但客户要求改成27M 调试了几天没有结果 急啊
   有把握的可以合作合作 呵呵

网友A:
想来150米难度不少

以前有做过27MHz的机器人,在空阔地带也不过50米,电路复杂多了,还加了2级中放电路,调试也好麻烦.想来150米难度不少!

网友B:
150米太小儿科了

三管玩具无线对讲机都超过这个距离,图纸网上一大把,关键是调试,不过27M并不难,找冬瓜帮你搞搞吧

楼主:
我们现在怎么搞都在30M左右 呵呵

网友C:
电路设计正确确实小菜

不过要合法的话还是有讲究的,太过简单的电路,参数无法保证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