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问题

楼主(2008-02-20):
用em78p258的12bit的ADC对0.3欧姆的精密电阻上的30ma电流进行采样,误差很大,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

图中的CAD为检测点.

网友A:
个人见解

0.3 * 0.030 = 0.009V
假设ADC的参考电压Vref=2.5V
12bitADC 平均每一位的的分辨率为2.5/4096 = 0.0006V
0.009/0.0006 = 15
假设有1LSBADC误差,则在这点的能达到的理想精度为1/15 = 6.7%

所以建议
1:把信号先放大到合适的范围,可以采取加大采样电阻、加运放放大、如果MCU内带PGA之类的也可以使用。
2:调整ADC的参考电压,当然这得看技术文档,必须在推荐的合适范围中
3: 更换转换位数更高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