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声波在不同液体中传播速度的资料

楼主(2008-02-20):
问题如上,声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就不用说了,其他的例如液氨等等。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touching.cn/index.php?act=productinfo&code=view&ids=413

超声波简介和物理特性

一、概述
  超声波是指频率在2000Hz以上,不能引起正常人听觉反应的机械振动波。将超声波作用于人体以达到治疗目的的方法称为超声波疗法。频率500~2500千赫的超声波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现在理疗中常用的频率一般为800~1000千赫。
  近年来超声波疗法的使用范围日益广泛,已远远超过理疗科原来的一般疗法,如超声治癌、泌尿系碎石及口腔医学的应用等,因此超声波疗法的概念应有广义的(包括各种特殊超声疗法)及狭义的(指理疗科常用的无损伤剂量疗法)两种。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超声波不仅用于治疗,还已广泛用于诊断、基础及实验医学、因此已有“超声医学”之称。

二、超声波的物理特性及超声的发生
  超声波与声波的本质相同,都是物体的机械振动在弹性介质中传播所形成的机械振动波。
  (一)超声波的传播
  1.因声波是物质传播能的一种形式,所以其传播必须依赖介质,而在真空中则不能传播,此与光波、电磁波不同。
  2.超声波向周围介质传播时,产生一种疏密的波形。这种连续的压缩层和稀疏层交替形成的弹性波和声源振荡的方向一致,是一种弹性纵波)。由于超声波具有非常短的波长,可以聚集成狭小的发射线束而呈束状直线播散,故传播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3.传播速度 声波的传播速度与介质的特性有关,而与声波的频率无关。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米/秒,在液体中为1500米/秒,在固体中为5000米/秒,人类软组织与在液体中相似,平均约为1540米/秒,人类骨组织约为3380米/秒。声波的传播速度都随介质温度的上升而加快,气温增高1℃,声速增加0.6米/秒。
  4.超声的吸收与穿透 超声在介质中传播时,强度随其传播距离而减弱,这说明超声能量被吸收,超声的吸收与介质的密度、粘滞性、导热性及超声的频率等有关。超声在气体中被吸收最大,液体中被吸收较小,固体中吸收最小,在空气中的吸收系数比在水中约大一千倍。且介质的吸收系数又与超声波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因而高频超声在空气中衰减异常剧烈,所以在治疗中声头下虽是极小的空气光泡,也应避免。
  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半吸收层来表明一种介质对超声波的吸收能力。半吸收层是指超声波在某种介质中衰减至原来能量的一半时的厚度。半吸收层厚度大,表示吸收能力弱,不同组织对同一频率的超声波其半吸收层值不同,如频率300千赫的超声波,肌肉半吸收层值为3.6厘米,脂肪为6.8厘米,肌肉加脂肪为4.9厘米。同一组织对不同频率的超声波吸收也不同,超声频率愈高吸收愈多,穿透愈浅,如90千周的超声能穿透软组织10厘米,1兆周的超声将穿透5厘米,而4兆周的超声只穿透1厘米深度。因此,目前常用于理疗的超声波选用8000千周/秒,穿透深度为5厘米左右。
  5.折射、反射与聚焦 超声波由一种介质传播至另一种介质时,将在界面处一部分反射回第一种介质(反射),其余透过界面进入第二种介质,但会发生传播方向的偏转(折射)。声波在界面被反射的程度决定于两种介质的声阻差,声阻差越大,反射程度也越大,(介质的密度和声速的乘积叫介质的声阻)。声头与空气间反射近于100%,所以超声治疗时需用石腊油等作接触剂,以减少反射。实验证明,由声头进入组织的超声能量只有35~40%,而60~65%被反射。由于空气与组织间的反射,使大量超声能丧失,所以超声波不能通过肺和充气的胃肠。
  基于超声传播的反射、折射原理,采用透镜及弧面反射而将声束聚焦于焦点上以产生强大的能量,而治疗某些疾病,如用集束超声波破坏脑部肿瘤等
几种物质的声速、密度和声阻
名称:               空气、     水、    钛酸钡、  石蜡油、    铝、  人体软组织、  肌肉、 脂肪、 骨骼
声速米/秒:          340、    1500、    5000、    1420、    6400、    1500、    1400、    1580、    3380
密度克/厘米3:     0.00129、  1.000、   5.4、    0.835、    2.7、    1.06、    1.07、    0.95、    1.80
声阻克105/厘米2秒:0.000439、 1.500、  27.000、    1.186、   17.28、  1.59、  1.498、  1.501、 6.184

超声集束的方法
  (二)超声波的声场
  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的空间范围 即介质受到超声振动能作用的区域叫超声声场。超声因其频率高,具有类似光线的束射特性,在接近声头的一段为几乎平行的射束,称之为近场区。其后射束开始扩散,称之为远场区。由于超声场的这种特性,为克服能量分布的不均,在治疗时声头应在治疗部位缓慢地移动。
超声声场
  描写超声声场的主要物理量有声压和声强。
  1.声压 即声能的压力,代表超声波的强度。超声传播时在稠密区产生正压,在稀疏区产生负压。
  超声波由于其频率甚高,因而声压亦甚大。中等治疗剂量的超声波在组织中产生的附加声压约为±2.6个大气压。
超声治疗时在人体组织中的声压
  2. 声强 为单位时间内声能的强度,即在每秒内垂直通过每平方厘米面积的声能。常用测量单位是瓦特/厘米2(W/cm2)。临床常用治疗剂量为0.1~2~2.5W/cm2,而震耳欲聋的大**声声强只相当于0.0.~0.0001W/cm2。可见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它的巨大能量会使介质质点产生很大的加速度,一般中等响度的声波通过水时,水分子获得的加速度只有重力加速度(约为9.8m/s)的百分之几,如在频率为800~1000KHz、声强为0.5~2W/cm2的超声波作用下,水分为得到的加速度可以超过重力加速度5~10万倍。

  (三)超声波的发生
  产生超声波有各种方法,目前主要用压电式超声发生器,它是根据压电效应的原理制成的。具有压电效应性质的晶体受到压缩或伸拉时在其受力面上就会产生数量相等而符号相反的电荷,这种物理现象称为压电效应。
  若在晶体两侧加以一定频率的高频电压,晶体薄片就能准确而迅速地随着交变电场频率而周期性地改变其厚度(压缩与伸展)。由此形成超声振动,向周围介质传播。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郁闷啊 网上都查不到 有没有哪个大虾来帮我下撒

网友B:
查《物理手册》

不过不太好找,可能需要到大的图书馆或高校藏书中找。

楼主:
谢谢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资料及建议。

网友C:
tyw真是资料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