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电池片的问题

楼主(2008-02-20):
请问大家,现在有一太阳能电池片,效率为18%,规格是125MM*125MM的,想问下1CM平方的电流密度是多少呀
 用公式是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A:
这你得问厂家

不同厂家的会有不同,没有通用的公式。

网友B:
要算的

大的电池片应该有固定的功率,电压,电流参数的.这些要是没有那就无从谈起.
呵呵,要不拿到太阳下晒一下测测,那是凑合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