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调零问题

楼主(2008-02-20):
运放调零能精确到什么程度?能精确到零吗?如果有几mv 的误差,我要得到一个精确10mv的小信号,肯定不行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值,要求绝对0没有意义,因为还有噪声

你可以找一些性能好点的运放,达到uV级很容易。低频信号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B:
绝对的零根本不存在,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值

即使调到了零,当环境变化后又不是零了。
楼主应该用精密运放,尤其需要注意失调电压温漂。

网友C:
运放调零

差分输入的运放如何调零?

网友D:
干脆你说明是什么运放

问“差分输入的运放如何调零”不是让人犯难?

网友B:
4楼 kfggx 是“搭车问”

重新开一帖问比较好。

网友D:
一般不赞成

“搭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