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做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22):
输出电流看负载,以及358的驱动能力。看手册即可

楼主:

用LM358做电压跟随器是不是输出端连到负上啊,然后从正端输入,输入锻压只能是正值

网友B:
如果你给358加的电源只是正电压,Vin只能是正值

如果你给358加的电源是正负电压(如±12V),Vin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