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8-02-22):
小弟需要控制一个12v/12w的直流电机,请问是三极管控制可以吗?有必要使用电源驱动芯片吗?

网友A:
可以用三极管直接驱动

但需要注意关断电机时保护三极管,在电机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即可。
如果要控制正反转,需要四支三极管构成H桥,四支三极管都要反并联二极管。

网友B:
二楼说的对,不过你跟根据你所用的场合进行选取

电机出现堵转的时候该什么处理,堵转的时间电流是非常大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

领导要求用芯片驱动,是有正反转的12v/12w的电机,哪位大侠能帮我推荐一款芯片,谢谢了!

网友C:
随便找个H桥就行

网友D(2009-07-20):
样品,订货,相关技术资料索取请联系:
Shirley(谢蕙如) 13554701800  QQ:1035581575
Fax:0755-27579087
Mail:smilingfishwx@hotmail.com

一、        ISA合金电流检测电阻(产地:德国)
阻值:0.02mR-100R
精度:0.01%-5%
温漂:1-30pmm
尺寸: 0805-3939
功率:1W-250W
二、LR合金贴片电流检测电阻(产地:台湾)
阻值:0.5mR-100mR
精度:0.5%-5%
温漂:15-50ppm
尺寸:1206、2010、2512、2725、2728
功率:1W-5W
三、CS陶瓷基板电流检测电阻 (产地:台湾)
阻值:1mR-8R
精度:1%-5%
温漂:100-1000PPm
尺寸:0201-7520
功率:1/20W-2W
合金和陶瓷的性能差异点:合金耐突波,能承受瞬间的高电流电压的升高和回落。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