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高手们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2-23):
最近在学Multisim9,现在遇到个问题请教一下,见下图。
1.为什么我无法改变电容的容值,而从网上下载的一个例子(是用Multisim7画的)中的元件值都可以改变,如图4;
2.我用示波器量实际电路中B端的波形和仿真中的不一样,仿真出来的如图1,
实际测量出来的如图2,但我认为是图3那样的波形,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电容是储存电荷的,A端是正极,B端是负极,那么A和B端的。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选右边深绿色的器件的改参数,左边的是固定值

选右边深绿色的器件的改参数,左边的是固定值

楼主:
re

在multisim7中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把原来的删掉,再拖一个下来,双点击图标试试

楼主:
to tyw

请教几个问题:
1. 你有用 MultiSIM9 吗,你下面那副图是在 MultiSIM2001 下画的,在 MultiSIM9 中如何修改元件值,如图1;

2. 在图5中当输入波形是方波时,仿真二极管两端的波形总是出现图中的错误提示,但当输入波形是正弦波或三角波就可以仿真;

网友A:
你的电路中c1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B:
唉,LZ,你的主观臆测根本就不对

至于改变器件,点图中的Replace来改啊!

网友C:
难得tyw手把手的教了,

tyw好人啊

楼主:
re

刚开始学,有好多东西不知道,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