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几行程序需要消耗多少指令周期?(8051)

楼主(2008-02-23):
8051单片机,晶振12M,每条指令周期(1/(12M*2))*4=166ns,下面的程序需要多少指令周期?
Delay()
{
  DWORD i;
  for(i=0;i<1;i++)//也就是空循环一次
  {
  }
}

网友A:
keil里直接就可以看啊!

进入debug模式,左边的!

网友B:
可以单步调试的时候看的

网友C:
呵呵,LZ 的指令周期是怎么算的???

楼主:
不是普通的单片机

网友D:
在不同的编译级别下,时间也不一样,级别越高,时间也就

网友E:
直接看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