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有火*味

楼主(2008-02-24):
void fa(void)
{
    int a;
    fb();
}
void fb(void)
{
}
问题:fb函数为什么不能使用变量 a。不要仅从C语言语法角度回答,重要的是从计算机实现方面来回答。

楼主:
欢迎砸砖

    首先,从逻辑上讲,让fb能访问变量a,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把fa称作fb的母函数,那么,谁能知道fb还有没有其他母函数呢?又谁能知道别的母函数定义了什么变量呢?是不是fb被多一个函数调用,它可访问的变量就多一些,各母函数独立的命名空间又从何谈起?
    其次,从执行的角度,访问变量时,必须知道变量地址,全局变量的地址是硬编码在代码中的,局部变量的地址呢,是通过栈指针SP+偏移地址来访问的。函数入口处,sp值设为本函数局部变量的基地址,而编译器负责安排局部变量的偏移地址,故随着栈指针的变化,每次调用函数时,尽管局部变量的基址可能飘忽不定,但函数总能正确访问到。但每一个函数都只知道自己被调用时的SP,他们无从知道母函数的SP,所以,尽管母函数的变量已经定义且已分配了内存,但子函数根本无法访问母函数的局部变量。
    但是,在特定环境中用“非常”手段,在函数fb中访问变量a,并非不可能,以gcc for arm为例,我们看看怎样用“非常”手段在fb中访问变量a的,大家看代码:
void fa(void)
{
    int a=10;
    fb();
}
void fb(void)
{
    int *b = &b;
    b +=5;    //回退fb的参数空间和b变量本身所占空间
    *b = 0;   //给变量a赋值。
}
    利用“*b = 0;”给a赋值的条件是:
1、fa和fb必须只有一个局部变量。
2、设置cpu在ARM状态而不是thumb状态,fa无外部调用。
3、要用gcc for arm4.10版本的编译器,其他编译器不敢包。
    这说明,如果你清楚特定CPU和特定编译器的行为,用非常手段,fb中可以访问变量a。但是,这种访问不具备普遍性,是不可移植的。通过本例程得到的一个额外的收获是,我们知道了局部数组溢出是如何搞破坏的,CPU的栈向下生长的环境中,子函数数组上溢出时,最先遭殃的是本函数的局部变量,再往后就是母函数的局部变量,向下溢出时,会先破坏本函数的局部变量,再往下,只要不突破栈底,倒也不会有什么破坏力。
    嵌入式编程与PC不同,PC有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跟硬件相关或者跟运行环境相关的部分,操作系统都已经替你封装好了;嵌入式环境却不同,嵌入式CPU种类繁多,即使相同的CPU,其存储器等周边配置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嵌入式程序员要时时考虑运行环境的问题。再者,嵌入式系统还要管理CPU的初始化和系统加载问题,这些又要求嵌入式程序员必须熟悉编译器和连接器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C语言和C编译器,众所周知,目前,嵌入式系统大多使用C语言开发,C语言并不是一门精确的语言,与其说C语言方便了C程序员,还不如说它方便了C编译器作者。早期C语言很多特性都是为了充分发掘CPU的潜力,使其便于实现,它方便了面对CPU的C编译器作者,却使C程序员一头雾水,同样的代码,却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执行结果,谁能告诉我,“int a = 65536;”的执行结果是什么?虽然ansi c做了很多努力,但就是无法根本改变C语言这一固有特征。付出了执行结果不确定的代价之后,C获得的好处就是几乎可以实现任何汇编可以实现的功能,并且效率很高。C语言的限制,实际上就是现阶段CPU的通用限制,除操作CPU寄存器必须用汇编外,C语言所不能实现的,基本上普天之下的CPU都难于用汇编实现。SP是函数访问局部变量的基础,CPU在调用函数时,随着调用深度的增加,栈指针SP将不断移动,调用子函数时,母函数的SP必须保存,以备从子函数中返回时恢复SP。通用CPU的函数调用深度理论上只受内存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有专用硬件来保存SP,所以各级母函数的SP,就保存在栈中,母函数自己知道保存在哪里,但子函数却不知道母函数的SP保存在哪里,所以根本无法访问母函数的局部变量,这就是从计算机实现的角度理解,fb不能访问变量a。谁要是能写出一个能让子函数自由访问母函数变量的汇编程序来,我下马拜师!
    所以,了解C编译器,就等于了解各种嵌入式CPU的共性,根据C的语法限制,C语言是不可能保证实现在函数fb中访问变量a的,我们不但要知道有这个限制,还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限制。

网友A:
我再来说两句

首先,变量a不一定就被分配到了栈中,有可能是固定的地址(例如C51),也可能是CPU的工作寄存器(很多编译器将少量的
局部变量放在工作寄存器中),当然也可能是堆栈。

①、首先假设是分配在固定地址的(编译器当然知道这个固定地址是多少了),那么楼主的问题好解决,编译器在其它函数也同样
访问该地址即可。

②、假设是分配在CPU的工作寄存器的,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同上,直接访问那个工作寄存器即可。

③、假设这个局部变量是分配在栈中的。那么编译器当然知道自己做了多少次压栈操作,然后根据压栈的次数以及当前栈
指针,直接计算就可以得到那个地址。至于有多个函数调用的问题,在编译时通过对代码扫描,分析调用关系,应该也能
生成正确的代码。至于13楼所说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栈的本质是内存,所以没有必要将其它都弹出,即便是弹出了,也
无所谓,内存有个特性就是可以多次读操作,多弹几次出来无所谓,只要你不要修改栈指针即可。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焦点在于代码如何生成,而不是CPU执行问题,也不是计算机结构问题,所以楼主的问题
要求从计算机实现角度来理解是难以理解的。

网友B:
sf

局部变量是分配在堆栈中的.

网友C:
精辟

在理

网友D:
这能说明有一定嵌入式系统开发功力了?扯蛋!

还是看一下C++内有何奥妙吧,其中够你玩的。

网友A:
跟计算机无关,就是因为C语言编译器规定了不能调用它

如果编译器真的想调用它,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网友D:
这和编译器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虽然形式上看起来fb()的执行处在fa()的范围内,但不能保证在fa()外不存在对fb()的调用。若存在fa()外对fb()的调用,这时a是无定义的(可能根本就还没被分配空间),如此又如何可以在fb()内使用a呢?

楼主:
呵呵

    2、3楼说得没错,但不全面,局部变量在栈中分配没错,但fa调用fb时,fa和fb两个函数的局部变量都是在同一个栈中分配的,而且,fb的整个执行过程中,变量a已经分配而且持续存在,为何不能使用呢?
    4楼,不想跟你争。
    5楼,编译器是忠实于语法的,题设中说了不要仅从语法角度分析。

网友D:
LZ:对问题的理解不能太片面,语法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网友E:
真是扯蛋!lz 先搞清楚各种变量的作用域再说吧

不管什么编译器,也不管什么CPU,更不用管它是怎么去管理、分配内存、怎么实现这个限制的,

C编译器为了保证语法、规则合乎ANSI C,都得想方设法去保证作用域的正确,否则就不是合格的编译器了

网友F:
复杂

莫不成还要看编译原理啥的

网友A:
这本来就是人们自己定义的,局部变量在其它函数不得访问

如果我修改下定义,局部变量在其它函数内也可以访问,难道这样一个“C”编译器还做不出来了?

但是哪有又什么意义?所以不能从计算机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更适合编程去理解。

网友E:
说到底,LZ的要求不是实现不了,而是规则上坚决不允许实现

否则那就是个错误的、有BUG的C编译器

网友G:
re 大家看我说的对不

void fa(void)
{
1>    int a;
2>    fb();
}
void fb(void)
{
}
当程序执行到语句1>后则堆栈上分配一个2个字节的变量,如下所示:
|   |
| a |
|...|
|___|
当程序执行到语句2>后则堆栈吧fa的现场再次压入堆栈,如下图:
|        |
|fa的现场|
|   a    |
|........|
|________|
接下来在执行fb函数的时候,如果需要a,那么需要从堆栈中把a取出来。但是在堆栈的结构中a在fa的现场之下,也就是取a的值必须先把fa的现场恢复起来,也就是说执行fb如果调用a,那么fa的现场也破坏了,这就产生错误。

网友H:
fb函数为什么不能使用变量 a??

个人认为: 是因为a前边没有加extern

网友H:
happystar 的解释确实让人佩服,

那为什么还可以声明a为全局变量呢? 全局变量放哪了??

请赐教 (当上编译原理课了, 注: 本人还没学过编译原理课, 答错了题情有可原, 哈哈)

网友H:
把这贴保存了, 好好研究研究先

原来只重视应用, 底层的东西不太管, djyos这么一说, 还真是受益匪浅.

研究研究,学习学习先.

"嵌入式环境却不同,嵌入式CPU种类繁多,即使相同的CPU,其存储器等周边配置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嵌入式程序员要时时考虑运行环境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的. 有必要深入一下.

网友G:
djyos说的对

但每一个函数都只知道自己被调用时的SP,他们无从知道母函数的SP,所以,尽管母函数的变量已经定义且已分配了内存,但子函数根本无法访问母函数的局部变量。

楼主:
圈圈果然见多识广

    圈圈所说的,都是实际可能存在的情况,我在15楼也举了一个fb中访问变量a的例子,针对C51这样在堆中保存局部变量的编译器,也可以写出一个这样的例程来的,针对圈圈列出的其他假设也一样,但无一例外,都要求“你清楚特定CPU和特定编译器的行为,用非常手段”,题设中并没有规定什么编译器,也没有说明用什么CPU。所以,还是那句话,“C的语法限定,在很多时候是依赖于通用CPU是否能实现来的”,深入研究嵌入式C语言,就必须了解计算机实现原理。这于PC编程大不一样,PC中并不是在研究C语言,而是在研究库函数和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
    至于编译器扫描分析代码的确定调用关系是不行的,函数指针怎么办?

网友E:
LZ的理解过于片面,圈圈17楼的才是正解

非要“从计算机实现方面来回答”的话除了读写不一致的特殊寄存器(比如SBUF),其他的100%能实现,只要你有耐心去分析汇编后的代码来确定编译器的编译、分配、优化规则;

但是!
你必须的明白并确信:
不同的处理器、不同的编译器、甚至不同的优化方式或优化级别,它们生成的代码和内存分配方式完全不同,一种方法条件稍微更改可能就不对了!
这根本就不是通用的方法,也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这么做也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讨论更不建议讨论这个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C下面变量作用域的理解和定义,搞懂了并能正确选择“作用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之所以一再发贴回复、说明,只是怕你的所谓“高深理论”会误导初学者!
请初学者或没搞清楚“作用域”的,看贴时一定先去看书,并且多想一想!

切记!
切记!

网友A: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我们更习惯这样的逻辑思维

所以我们这样去定义。

如果我们的C语言一开始就定义了可以这样调用的,那么也就不会存在着如你所说的“都要求“你清楚特定CPU和特定编译器的行为,用非常手段””
问题了,因为任何C编译器都必须要支持这个功能。假设标准C语言规定了可以这样调用,那么我们直接调用就行了,不用做特殊考虑,要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

理所当然,对于不同的处理器,肯定是要开发不同的C编译器的。那么这个功能是在开发编译器的时候加上去的,而不是我们编程的时候。

另外,对于函数指针调用这些问题,我想通过由编译器自己添加传递类似象C++中的this指针那样的过程,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是否
可行,懒得去细想了,很烦琐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如何去实现编译,而更关键的是如何方便我们编程,以及符合我们自己的逻辑思维。

网友I:
re:16楼,你在钻牛角尖!

可能你的程序简短,只有两个函数,因此在gcc编译应用中,你通过“非常”手段获得SP。如果你的函数段或局部变量多了,你无法预测SP和它们的变量位置。

但事无绝对!你可以自己写ld的脚本连接描述文件,来定位精确函数段和局部变量分配位置...

楼主连gcc都没学精,“嵌入式系统开发功力”麻...就不想多说了。

网友J:
21楼22楼二位的回复才是开发功力的体现

楼主就不要谈“功力”了,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K:
抬杠:从计算机实现角度来理解楼主的题目

因为任何一种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都有函数变量作用域的规定,可以设想有一种计算机,为了更好地实现变量作用域的保护,内存的保护是依照函数作用范围提供,这样因为硬件的保护机制,无论如何被调用函数无法访问母函数中的变量。
-----------------------------

另外6楼的论点也十分重要:按照17楼的说明fa()调用fb()时,编译器有办法知道变量a的位置,但如果另一个fc()也调用fb()时,fb()如何操作呢?fc()中可能有一个对应的变量a,也可能没有。

再进一步,即使fb()可以访问fa()作用域下的变量,fa()如何知道这个变量是否被修改过,如果被修改过,fa()做何处理?

-----------------------------
楼主也在16楼承认,这个命题本身逻辑上荒唐,执行上困难,只是在特定环境中用“非常”手段;但问题是这种“非常”手段是否有必要,C语言提供了手段让你实现在被调用函数访问母函数中变量的方法,你只需要调用fb时把变量a的地址传下去即可:
void fa(void)
{
    int a;
    fb(&a)
}
void fb(int *pa)
{
  *pa = 0;
}
何必兜一个大圈子?
-----------------------------

完全同意17楼的观点,母函数的变量保存在哪里,编译器是知道的,因此16楼所说的计算机实现角度讲子函数不知道母函数变量的论断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程序设计理论的角度去分析,可以说计算机完全是程序设计的理论去实现的,如果果真程序设计的理论要求子函数可以访问母函数的变量,实现这样的要求并不难,编译器会很好地做到的。

网友E:
呵呵,LS所说的情况很常见,对于有MMU的CPU超出“作用域”的

对于有MMU(内存控制器)的CPU,超出“作用域”的话,访问就必然被拒绝,并触发内存访问错误中断

当然,这种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的权限、优先级切换,人工改变作用域,仍然可以实现“非法”访问,但这实际上还是有安全措施认可了的正常访问

只有严格控制了作用域,操作系统的安全才得到真正的保护,比如100%保证Guest用户无法获得Administra用户的密码、文件,
否则(没有MMU的话),任何电脑系统都将毫无安全可言

楼主:

    这本身就是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能对这个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的,难倒不能算答对么?不能算有一定功力么?
    计算机实现确实是根据程序设计理论来的,但是,C语言也确实是在不违反程序设计理论的前提下,它的语法是按照计算机怎么实现容易就怎么来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补充说明:28楼没有仔细看本楼。

网友K:
程序设计理论不是按照计算机怎么实现容易就怎么来的

请问设计C++,Java等OOP语言的出发点是按照计算机怎么实现容易就怎么来的吗?

网友A:
回复一下25楼

“按照17楼的说明fa()调用fb()时,编译器有办法知道变量a的位置,但如果另一个fc()也调用fb()时,fb()如何操作呢?fc()中可能有一个对应的变量a,也可能没有。”

编译器可以这么干:如果没有全局变量的a,但是又存在着另一个fc()也调用fb(),并且fc中无a时,那么编译通不过,抛出变量未定义错误。

网友E:
是的,既然是C语言,那就只能按C“语言”的规定来定义编译

而不是按“从计算机实现方面来回答”来定的

合格的编译器,就必须的让它自己的每一条语句解析、每一个编译行为都满足“C语言”的规定和标准
而不能限制死超出规定的操作的,拿就是漏洞(但不是BUG)

当然,对于应用者,只要经验够丰富、够聪明,是可以钻法律(规定)的空子的,也就是用合法的语句(手段)来实现非法的操作(目的)
但是,
一则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或任何场合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到的;
二者这样做一般也是不允许的,不合规定的很可能就会为此付出代价(错误、BUG、死机等);
三则是完全有更简单、更通用且合乎规范绝对安全的方法,又何必这么做呢?又何必如此的费力不讨好呢???

有的时候“非典”确实能带来一定的便利(不一定的),但随处乱用“非典”并且随意传播、推荐大家“非典”的话,可是会被打PP的哦

网友L:
我以为啥高深的东西。 经不起推敲啊。

嵌入式定义也很广,拿一个编绎环境说事,太勉强了。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小技巧讲的太多。未必是好事。

网友M:
一道破题,不要与嵌入式系统扯上关系

大家可以争论出很多理论来,但这和嵌入式系统没有必然的什么关系。。
楼主的话说的有点大了。。。真的。。。

网友D:
看了实在是忍不住了,什么母函数,子函数,全都是扯蛋!

若fb()是在fa()内定义的,a就完全可以被fb()使用,因为它限制了在fa()外对fb()的调用(PASCAL就可以实现)。但在C中所有函数定义都是在顶级实现的,正如LZ所示,fb()并不从属于fa(),又如何允许访问与它同级的函数内的变量呢。

网友N:
莫名其妙帖留名

网友O:
人为规定不能访问而已,如果规定可以,实现这样的C

编译器还是不难的。

类似于变量定义,传统的规定是,定义在函数开头,但是现在的VC,BC……还有谁遵守它?

网友P:
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Q:
所长上来打他PP~~

呵呵,那样的实现即无必要也不安全,更不容易看清,如果真那么用,那么不睡觉也会做噩梦的~~

网友R:
如果保证了fb()只在fa()中调用是完全可以的

也就是保证fb()是子,fa()是母的关系。就像儿子去拿着母亲的钱去买东西是完全合法的。前提是这个是亲生子,而不是偷生子。
fa()
{
   int a;
   fb(a)
}

fb(a)
{
a=1;
}

网友D:
LS:你拿什么来保证他们是母子关系?亲子鉴定?

这不仅是偸生子,还可能是“**”。

网友A:
关键字限定,哈哈哈~~~

fa()
{
   int a;
   fb()
}

void fb(void) <font color=#0000FF>mother is fa</font>
{
 a=1;
}

网友Q:
有了娘还得给它找爹~~

否则还是可能是个‘**’……

网友H:
几位前辈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djyos的题目不论效果如何, 至少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了C底层的一些东西, 这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XWJ和00从其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也有道理, XWJ的观点
"不同的处理器、不同的编译器、甚至不同的优化方式或优化级别,它们生成的代码和内存分配方式完全不同,一种方法条件稍微更改可能就不对了!
这根本就不是通用的方法,也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这么做也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确实也是对的. 对于C的*, &, 指针, 等操作确实很混乱, 还是规规矩矩的好, 至少, 在我熟悉的ICC上, 像让指针变量b=b+5这样操作肯定是违法的(除非是指向数组的)...

网友S(2008-09-05):
不错

很经典,以前没有觉得有这么多东西

网友T(2011-09-17):
CPU,MCU,中央处理单元等等这些玩意的核心就是有些个寄存器,有个加法器,还有一些存储器,有一些可以进行人为控制的指令对寄存器,加法器等进行操作,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些加加减减的算术运算,然后就完成了我们想要的一些功能,编译器是为了简化我们完成这些工作的,嵌入式也只是为了和PC区别提的一个概念而已。

楼主的问题从软件的角度去解释就行了,从逻辑的角度去解释,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