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244输入悬空(高阻)时,输出应该为多少?

楼主(2008-02-24):
我的电路中74HC244输入高阻时,输出值好象1.3V,工作电压3.3V.

楼主:
如何使244在输入高阻时,输出为确定状态(0V或3.3V)?

楼主:
在输出端上拉或下拉可以吗?

网友A:
这类CMOS芯片输入悬空时输出电平不定

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还可能上电后为一个状态过一会儿变成另一个状态。
要输出电平确定,必须输入确定,加上拉或下拉是最常见的方法。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比较大,1M都行,反正没有什么电流的。

网友B:
LS正解,就是不确定

外部任何感应信号、干扰都可能改变它的状态

楼主:
244的输出直接连到LPC2368的IO脚上

而LPC2368的IO脚已经有了内部上拉电阻,感觉还是处于不确定状态.
如果上拉了,高阻时是高电平吗?

网友C:
是的。估计是你没打开上拉电阻吧。或者一直在输出方波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我用多个HC244,通过控制OE端来实现数据总线的分时共享.
如果主机(LPC2368)循环输出8个地址,我的系统自连接1个终端板时,主机收到的全部是不确定的乱码;如果只输出一个地址,并且与这个终端板地址一致,这时主机收到的数据正常.
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现象是不是全部由HC244引起的,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另外,除了上拉,还有别的办法吗?比如更换别的总线驱动/接收芯片.

楼主:
原理示意图

网友D:
3.3V 系统下建议换成 LVC244

楼主:
LVC244和HC244对高租输入的处理有差异吗?

推荐LVC244的理由是什么呢?

楼主:
LPC2368的上拉已经打开了,还是不好用啊

网友E:
输入你竟然敢悬空?晕死啊

楼主:
那我这种需求采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C:
是不是需要输出锁存啊?那就用573。

244是不带锁存的,OE为高时,输出变为高阻态。

楼主:
好的,看看573.

74LS244好像也能解决这个问题,输入开路为高电平.
但LS理论上不能在3.3V工作,不知道实际上可以用不?

网友F:
可以把244放到终端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