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8-02-24):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正式名称没有“跳线软驱”的说法

    软驱由接口中的几根线序决定盘符,从5寸软驱开始就是这样,所谓“跳线软驱”可能就是出自此。至于机械结构设计采用什么软件得问设计者,可用的软件很多,AutoCAD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该软件主要是面向PC平台的,软驱则是1970-1980S的设计,当年的PC无法满足类似现在的复杂图形CAD软件所需的资源,当年的AutoCAD只能用作机械制图,如果完全无纸化设计,当年需要专用工作站,当然,软件就肯定不是AutoCAD了。

网友B:
大部分时候不需要抄,提供个思路、概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