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2节锂电串联_充电电压到8.4V
使用LTC1732-8.4V芯片充电,外扩PMOS_SI9430,按照典型电路接,外接12V适配器
现在充不电,只有ACPR灯是亮的,测量SI9430_Vgs=0V,确实SI9430截至
芯片没有被焊坏,电池是好的,电路板布线没有出错
使用这个芯片时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连续6块板都是这样。
------------------
现在想换LTC4002-8.4v了,2节锂电串联大家用怎样的芯片?

网友A:
估计是外围元件尤其是MOS管的问题

当然,电路或焊接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B:
我想知道一下你接入电池的电压

还有记得检查一下板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连接上有错的地方,这样的描很难知道是哪里有问题?